三菱相对定位指令请教。DRVI

楼主(2013-08-19):
这定位指令看不懂,高手赐教下,不胜感激!D70为送料长度,D60为自动送料速度。

网友A:
有什么看不懂,就是相对于当前的位置,以D60中的速度,走D70中的位移。

楼主:
D60的数字变化对D70的位移有什么影响。若D60数为“1000”即自动速度的1% 这样对伺服控制有什么变化?那100%呢?

网友A:
D60中数据变化对位移没直接影响,这个是能改变速度
除非你的程序中D70和D60还有关系,改变D60的值了,D70中也会改变,那才会影响位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谢谢,明白了!

网友B:
D60是位移速度。越大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