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求助,step7 micro/win可以连接多台200吗,通信怎么设置,需要先单独把每台plc站地址改成不同吗

网友A:
要改地址的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吧,这个应该是点对点通讯,除非你断一台联一台

网友C:
可以,改好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承认有点好奇,莫非楼主要同时监控多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只是个菜鸟,只是想多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