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我写了几个但是时序对不上,主要是用ST不知道怎么去做自锁或保持功能,所以一般无法循环。哪位大侠有使用ST语言编写电机正反转的例子,能否发一下。我好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正转 := 正转按钮 & (NOT 停止按钮) & (NOT 互锁) OR 电机正转;
电机反转 := 反转按钮 & (NOT 停止按钮) & (NOT 互锁) OR 电机反转;

楼主:
这样写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写行不行?
看了第一行也不用看下去了,条件判断语句中用赋值号的人,你当数编程界第一人了。

:= 与=傻傻分不清楚的水平啊。

楼主:
回老师,纯新手以前没用过。我就是想用ST写一个简单的正反转控制。如图
我已经改了判断。再给看看还有什么不对~!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TON.Q能不能做其他TON.IN?还是需要用其他变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写行不行?
看了第一行也不用看下去了,条件判断语句中用赋值号的人,你当数编程界第一人了。

:= 与=傻傻分不清楚的水平啊。

呵呵,你看这次像人话了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TON.Q可以作为其他TON.IN的输入。

就如同你可以使用定时器触点T0来触发定时器T1一样。

至于编写的效果,你仿真或者下载到PLC中试试看就可以加深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cvlsam大侠的提示,现在我的软件无法仿真,一编辑就报错,我会尽快和厂家联系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慢慢仿真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