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不管三七二十一,这故障先下模块再说。

楼主:
整了一下午,总算是找到个直接关联的,稳压管两端电压偏低,换个稳压管,暂时不报警了,不过还要长时间试一下,希望不在报了,唉!希望总是美好的,往往结果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网友A(2013-12-05):
  阿尔法现在比较成熟了。。。我这里是维修中心的。。。。SC问题一般是模块问题。。。。如果没有没有问题就是输出反馈的二极管出问题。。。。。

网友B(2014-01-26):
阿尔法的电源电容爱坏

网友C(2014-03-28):
回复 网友B:
阿尔法有一批电容质量不过关,容易鼓包,现在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