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监控变频

楼主(2013-08-19):
我是一名刚入行的新手,想请教各位,我用变频器控制两台循环泵,一拖二,用PLC S7-200监控,在做监控点表的时候,变频器都要监控什么状态,泵的状态(如:运行状态、手自动状态、故障报警、启停控制)还要做进监控点表里吗?谢谢

网友A:
做的越多不是越可以让人觉得水平高嘛,为了马内,多弄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设备监控点我已近做好了,就是对变频器这块不是很明白,不知道要监控些什么。

网友B:
就是些常规量吧

网友C:
首先你要考虑你PLC怎么去控制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有数字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点,将这些点与PLC的模拟量模块与数字量模块连接,再将前端传感器的值传输给PLC,PLC通过传感器值得变化,来对变频器操控,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你说的这些常规量是什么,能具体给我说说吗?谢谢

网友D:
变频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转矩百分比、变频器运行温度、当前运行状态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还是要看你要干什么。数字量输出,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运行频率,什么的都可以。反正监控越多越复杂,价格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