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

楼主(2013-08-19):
 继电器控制电路
   用3个按钮,分别控制3个灯。按SB1,亮L1;按SB2,灭L1,亮L2;按SB3,灭L2,亮L3。
   只能用3个按钮和3个灯,中间继电器数量不限
如果是10个灯,又该如何做?分别用单触点按钮和双触点按钮做。

我当时就傻眼了。。。哎,要加强基本功的锻炼啊。。。

网友A:
一个灯亮会不会?将第二个灯的常闭串在第一个灯回路……

我瞎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灯亮会不会?将第二个灯的常闭串在第一个灯回路……

我瞎猜的~~~

灯哪有常闭,要用继电器接灯,串继电器的常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灯亮会不会?将第二个灯的常闭串在第一个灯回路……

我瞎猜的~~~

灯哪有常闭,要用继电器接灯,串继电器的常闭

高手啊~~~~~虽然我的笔误,第二个开关的常闭~~~~

竟然被高手一看就看出来了,还指点了一下可以买个继电器。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勒个去,没见到这么样的,不过,被你这高手骂还没什么,呵呵

网友C:
按钮接相应继电器线圈,然后在第一个线圈前面串上第二个继电器的常闭,这样依次接下去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题真的不难。

网友E:
很简单的啊 根本就不用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用几个双联开关就好了 楼梯灯比这个还要复杂些

网友F:
这个仔细想想还是不难的

网友G:
很简单,串按钮的常闭。

网友H:
真的很简单……

网友I:
用置位,复位就行了

网友J:
我想出题目的一定是个老头,用赋值或移位 很简单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