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用PLC编程:
  1\如果一个接近开关处于长期接通状态,判断为此传感器故障。也就是说,避免某个接近开关一直有信号输入给PLC,判定此接近开关为损坏。
  2\如果是某个接近关坏,一直不给信号,程序又该如何编写?
麻烦高手画个图。谢谢

网友A:
加个定时器………………

网友B:
如果是有信号一直发生或是一直没有检测到如何和你说的区别?

网友C:
单纯的要检测开关的好坏有点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工况是:检测一个工件是否安装到位。1\到位,按启动按钮,可以动作。2\如果未到位,检测开关一直给出到位信号,判断为 开关故障
       而且如果是装了件在设备上,此开关检测到东西而输入的信号不能判定为故障。

网友D:
在工件刚开始安装的时候,检测开关有没有信号,无则为正常,否则为不正常!因为从工件开始安装到安装到位,中间总会有一个时间差吧!就在这里想办法!
多装几个开关!理论上来说,装的开关越多,检测越准确!

网友E:
大致情况,如1楼所说;
另可参见5楼。

楼主:
回复 楼主:
1\只有一个检测开关;
2\如何实现呢,能画个图说明一下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F:
可以选择有故障诊断功能的接近开关。

网友G:
必须再有其他信号,否则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