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对于工控机,我用得不多,因为软件的复杂性,基本上把我己经给拒之门外了。但是在使用的那几台工控机里面,我也是对工控机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所以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如果我的看法不正确之处,各位也不必要笑话我----本人也确实是外行。
使用项目----汽车车桥检测设备。
本设备要求检测XXX和XXXXX。要求有批次号保存---如果不是因为批次号的问题,我一定会用PLC来完成。
对于过程可以不说,但是我发现我使用的工控机没有高速输出,因为我要连接二台步进电机,和一些开关信号,我选用的工控机没有这个功能,没有办法,我只好在装了信号处理插卡后,再装一个PLC做高速输出。因为PLC的成本要比插卡的成本低很多,所以就选用了PLC的。
软件部分,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只好请外援了,这个外援也是弄了差不多大半年,严重的拖了我的后腿。经常出错,总之软件上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由于我同时开发了三款检测设备,都要用到工控机。每台机都会遇到一些非常头痛的问题。硬件和软件都有。
触摸屏机,触摸机只是一个好听的名字,真正用起来,触摸效果用一个很流行的话----真叫人蛋痛。所以我又配置了无线键鼠。
无风扇机。我插一个U盘上去,拔下来的时候,己经是不能摸了。那个热啊,都快烧糊了。我本来就没有机箱,开放式的安装,我只好想办法又加了一个风扇,想想这个无风扇机型,也是有点炒作了。
#心得期许:
工控机:名不符其实,想想也就是多了几个串口,也许比家用电脑的外壳牢固一点,并没有其它特别的优势----具体我不了解,但想想这就这么回事,价格却是普通电脑的2~3倍。
工控机没有象PLC那样有更多的输入输出接口,一般来说,这些接口都要用插卡的方式来实现,这点我觉得非常的不爽,即然是工控机,工业控制,哪里能没有几个输入输出呢?为什么非要插卡才行?一个卡动不动就几千元,成本也太高了点。
软件的不通用性,非要用C++ VB,这些才能完成,为什么不设计一款象PLC一样编程的软件,通用易懂,控制简单,直接编辑本体上的IO口。这样的话,通用性会更强一些,其实控制基本上都差不多,现在麻烦的,就是管理软件,如果能把这些管理软件和本身的控制软件完美的结合起来,那就是真正的人性化机器了。
所以说我希望的工控机应该是:
1.如果是触摸屏机,就要是真正象现在市面上HMI一样,一点就灵。
2.无风扇的就算了吧,工业环境,没有那么好控制的。
3.增加真正的能够不插卡的IO口。
4.按机型做成多点IO,然后要用高速输入输出。
5.象PLC一样的编程,把管理软件融合进去。
6.价格暂不讨论。

网友A:
吴工的看法有代表性啊,是不是很多现场工程师有类似的看法?

网友B:
楼主说得比较有代表性,我想应该是代表了一些长期从事传统PLC控制的工程师们遇到的问题和一些想法。

事实上,也许一些IPC或者基于PC的控制系统已经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了,从一个侧面说明,IPC要适应更多的传统自控工程师,还有很多路要走。

欢迎IPC和基于PC控制的业内人士探讨。

网友C:
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都学了相关的知识,转到工控机应该不难

网友D:
吴工用的无风扇机发热这么厉害貌似容易坏啊!我觉得环境允许还是要风扇。

那种您说的不插卡的IO,现在有不少厂家推出的PAC貌似就是这个概念。

楼主:
我这段时间连续着都是在和工控机打交道,也发现了一些我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在里面。比如有一款机器上,有一个长得和串口一样的接口---GPIO。查资料是一个通用IO。说实在的,这东西做出来后,怎么要弄得和串口长成一个样子呢?使用方面也没有一个完全的说明书,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改进。
CPU风扇,打开的这台机完全就是和普通电脑的CPU安装一样的。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平时所用的电脑一般都在办公室,但用不了一年,CPU散热器上基本上就被吸满了灰尘。作为工业环境来说,现场肯定比办公室要差得多,这用不到半年,散热器多会被糊死。这个应该要怎么处理和改进一下才是。可不可以不用风扇,而用水冷?
无风扇,采用自然散热的,我还是觉得不理想。改用水冷就应该可以解决掉灰尘和无风扇的不足。

网友E:
即然是工控机,工业控制,哪里能没有几个输入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