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CPU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3-08-19):
请问,用Q02HCPU与威纶触摸屏通信,距离30米以上(约30-50米)用什么方法做比较好?如威纶触摸屏做不了可提供其它触摸屏信息,谢谢!

网友A:
这点距离你应该使用以太网通讯或者PLC侧使用串口通讯模块走RS485的通讯方式。

Q02H的编程口为RS232方式,因此无法承受超过15米的通讯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是用QJ71C24N-R4这个模块吗?通信时须要写那些参数呢?谢谢了!

网友B:
QJ71C24N-R4模块有两个422/485的通讯口,如果要设置主要是设置模块的内部开关,就是相关的通讯格式,但这个具体怎么设置要根据你触摸屏那边的要求,你要看维纶的触摸屏手册中关于通讯的要求说明

网友C:
想简单了就用三菱触摸屏CC  LINC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开关设置)就是那几个通信用的参数吧,那另外还有下面几个参数须要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开关设置)就是那几个通信用的参数吧,那另外还有下面几个参数须要怎么设置呢?   谢谢!

一般上点档次的触摸屏都可以直接选择Q系列的驱动,无需再次设置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