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B58的参数输入

楼主(2013-08-19):
各位大侠:
        我在调用FB58后准备对其参数进行设置,但发现输入结果无效(显示为红色)。如下图:
      我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SET
//Startup routine for the controller and process
     =     "DB_TCONT_CP".COM_RST

//Switch the controller to manual mode and output manipulated variable=0%
     CLR
     =     "DB_TCONT_CP".MAN_ON
     L     0.000000e+000
     T     "DB_TCONT_CP".MAN

//Call mode of the pulse controller
     S     "DB_TCONT_CP".PULSE_O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我在调用FB58后准备对其参数进行设置,但发现输入结果无效(显示为红色)。如下图:
      我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SET
//Startup routine for the controller and process
     =     "DB_TCONT_CP".COM_RST

//Switch the controller to manual mode and output manipulated variable=0%
     CLR
     =     "DB_TCONT_CP".MAN_ON
     L     0.000000e+000
     T     "DB_TCONT_CP".MAN

//Call mode of the pulse controller
     S     "DB_TCONT_CP".PULSE_ON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一般人不够聪明的话,那么就应该多看看手册。

聪明的人会在选中对象的时候看看下面输出框内提示的数据类型。

不够聪明的话,多看看手册就知道Cycle的数据类型为REAL,你输入TIME类型会对吗?

另外,在西门子中,BOOL的数据类型的常数输入值只有TRUE,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您好,首先感谢您的回复与指正。我并不是那么聪明,但作为一个初学者只想一步步学好,但之后我按师傅您的指正再次输入后还是显示无效(如图),这两天都在捣鼓这个,确实有点蒙。把CYCLE弄成TIME行是自己还在FB41中没回过神来。在此在此感谢师傅的指正,让我领会到了接下来的学习一定要仔细。如今的问题还望师傅指教才是。再次感谢,祝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您好,首先感谢您的回复与指正。我并不是那么聪明,但作为一个初学者只想一步步学好,但之后我按师傅您的指正再次输入后还是显示无效(如图),这两天都在捣鼓这个,确实有点蒙。把CYCLE弄成TIME行是自己还在FB41中没回过神来。在此在此感谢师傅的指正,让我领会到了接下来的学习一定要仔细。如今的问题还望师傅指教才是。再次感谢,祝好。。。

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初学者……原本以为上面稍一点拨就会老实的去看看手册,没想到还是要等着调羹来喂饭吃的,不是不聪明了,是非常笨的了。

手册上对于CYCLE、CYCLE_P的数据类型为REAL,但是其作为FB的输入输出引脚的类型确实INPUT_OUTPUT,也就是说,对于输入参数也作为输出来使用,对于FB来说是可读可写的变量,你却赋予了一个常数,那么FB如何来修改一个常数呢?

同理:QPLUSE作为OUT变量存在,OUT对于FB来说是只写的变量,赋值一个常量如何去更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笨鸟受教,祝师傅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