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再修一台欧瑞E1000-0007S2变频器逆变模块损坏,,拆除模块后上直流电,面板显示正常,不报故障,FWD灯闪烁不停,RUN 键失效,检查了频率给定方式,是设为键盘的,为什么还是不能运行?

楼主:
我刚才用端子启动能行,有可能是RUN键坏了,给不了运行信号嘛?

网友A:
那还等啥,直接拆下来,刮一刮就行了。

网友B:
频率给定方式,是设为键盘.运行给定方式呢?

网友C:
0.75KW 220V,全新的几百元一台就有了;

网友D(2013-12-15):
换上逆变模块在试试看。

网友E:
遇到过一个欧瑞的类似故障,恢复出厂设置后,故障消失。

网友F(2014-01-20):
参数问题吧

网友E(2014-03-26):
FWD灯闪,面板启动不了,但确实参数已经设置为面板启动了,这种情况,可能是F208“端子2线/3线控制方式”选择错误造成的,这里要设置F2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