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三垦变频器,拆机清理了下。
装上后接R T上交流(调压器慢慢上)。
上到150V的时候调压器嗡嗡响,马上断电,判断有短路的地方去测量查找。一切正常。
回想起此整流是可控的,型号为PGH 5016 AM。
触发的两根线,我拆的时候没有记住。悲剧了。
触发的两根线对调了下。在上电30V就上不去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对此变频器的主电路也有更大的疑问。
在咸老师的新书《变频器故障维修135例中》
有3个例子是关于可控整流桥的。
中达 和东元。
上电时先经过一个小的整流桥或是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等电压到一定程度,去触发控制可控整流桥,然后短接初始的整流部分。
但是在此机器中,并没有发现其余的整流元件。

楼主:
那变频器初始又是怎么工作的呢?
求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这个不是可控整流。整流没有用可控硅,看看清楚那个可控硅相当于是充电电阻的旁路接触器。

楼主:
能说的在明白点吗?我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B:
只有两个可能:1、整流桥损坏;2、直流回路有短路点。这跟你那可控硅触没触发没有关系!

网友C:
首先检查整流模块和,输出模块,是否有明显短路,一般来说,短路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