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组态时 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3-08-19):
如图,最底下两个数字量输出模块,第一个模块地址是Q0.0到Q0.3,第二个模块地址是Q1.0到Q1.3,这是编程软件自动分配的,我想把第二个模块地址改成Q0.4到Q0.7,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A:
这个改不了的 就是这么规定的 除非换模块 换成8点输出的就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改吧

网友C:
这样做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