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能告诉我这个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3-08-19):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这个符号是什么?

网友A:
哇,这个符号我知道叫什么。抢答:绝对值功能块的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啊。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哇,这个符号我知道叫什么。抢答:绝对值功能块的符号。
有没有相关这种符号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相关这种符号的资料?
啊?这也要资料吗?这个图形,就是一个坐标曲线的示图。横坐标是带正负极性的,纵坐标是过零的正值。这是典型的绝对值特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相关这种符号的资料?
啊?这也要资料吗?这个图形,就是一个坐标曲线的示图。横坐标是带正负极性的,纵坐标是过零的正值。这是典型的绝对值特征。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资料上有其它的符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资料上有其它的符号
当然有了。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子的产品技术文档,比如,交流或者直流传动装置的手册,其中有功能图,就有这样的符号,另外,自由功能块也使用这些符号表示的。还有西门子的PLC,比如,LOGO!的功能块,全是这种形式的表示方法。有绝对值、滤波、施密特整形、RS触发器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cache.automation.siemens.com/dnl/DczNDIzODMA_22220212_HB/C98130-A1256-A002-14-7619.pdf
这是西门子公司的Simoreg DC Master驱动器的手册,在第八章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图,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