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我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如图中编程所示,在x003闭合的情况下,步进电机就转动,而x006是接近开关触点,我原本是想要x006接收到接近开关的信号后,步进电机就立马停转,然后再立马从新转动,所以如图所示,按照编程原理,如图中所示,x006一接收到信号,上升沿使得m6线圈得电,那么m6的常闭触点断开,步进电机停转,然后上升沿一过,m6线圈失电,从而m6的常闭触点又得电,步进电机又重新开始转动,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x006一接收到信号,步进电机就停转,而且不会重新开始转动,然后x006再次接收到信号的时候,步进电机才会又转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有谁能解释一下其中原因?

网友A:
M6没有自锁。只会瞬间停一下,然后继续转动。
把M6加上一个自锁就行了。

网友B:
我还以为不会停呢? M6只断开一个扫描周期又闭合了,会一直停吗?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用M2重新启动,电机也会再次转动起来。

网友E: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