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烧坏2个电机

楼主(2013-08-19):
晕,
电动机正反转,油井控制刹车,接触器互锁

电机可能质量不好,在一个抱闸有点紧,还有就是反转时刹车反应慢而快速按正转键,导致电动机日积月累的损失。。

昨晚10点左右烧的,半夜了换上一个备用的,今天把控制箱小改了一下,在正转的线圈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2秒,我在做实验的时候这个电机再一次冒烟,,是不是运气差?呵呵,这个电机以前进过水,我用灯烤了3天3夜。也许质量不好。。。

下午直接换了个大一点的,按上,,,一切OK,明天上图大家看看哈....

这些照片是以前的,明天拍些改好的....

网友A:
抱闸紧是关键。我这边的仪表车床都是靠反转制动。长期下来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B:
石材厂由于工作环境恶劣,马达烧毁的原因是各种各样。。查找原因有时需要你花点时间跟踪,一般就挂个钳形表在那边“蹲守”,一定时间就能找出原因。。

网友C:
那个电机为什么要包装?散热怎么办?天热又不能散热,电机容易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几吨重,肯定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外乎抱闸紧、或抱闸失灵、或正反转这几种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上面盖车子内胎,防雨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D:
怀疑是没刹住车啊,频繁的话就不行的。

网友E:
原因你找对了吗,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了,估计是刹车紧的原因...
在一个无节制的瞬间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在观察,运转良好...

网友F:
抱闸紧有可能,另外电源是否某个环节上接点有虚的。

网友G:
你这样改只能暂时解决问题,还会烧电动机。

因为没有见到热过载保护。如果有了过载保护,抱闸是会动作保护的。一般的抱闸经常会出现抱死现象,再加上你频繁正反转,更容易产生过载现象而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用铜鼻子压线头,检查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之前我也问过,
因为是点动,这个电流不稳定,瞬时电流过高,如何调节电流大小是个问题,调小了没法用,调大了等于没加...
所以暂时没用,换了个大点的电机...

2个11KW的       接触器5011
1个1.5KW的      接触器1801

网友H:
抱闸要检查一下,看样子油漏的挺多的

网友I:
看是自制设备,前电机功率和起重设备不匹配。

网友J:
这个还是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没刹住车啊,频繁的话就不行的。

网友L:
抱闸紧?
控制太简单,缺少必要的时序,操作又太急。
改进:抱闸与正(反)转加延时,正--反转换加延时。

网友M:
热继电器都没有啊,再说电机新装上去是要用摇表检测的。。。。。。。。。。制动器抱死不会瞬间烧坏的。。。。

网友N:
电机烧后你留意过电机线圈烧坏情况如何?是全黑还是怎么样?因为抱闸紧是会引起电机过载,但你要留意是不是抱闸没打开,电机堵转之类的?应该比较直观的。可以判断电机是因过载烧还是缺相烧等

网友O: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机为什么要包装?散热怎么办?天热又不能散热,电机容易烧。[/quot        怎么会用一个盖起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en ,油井坏了一个
这东西能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防雨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好,已经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热继在这里不适合   因为频繁的转   无法调节电流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电机内冒一阵烟完事
送去修电机的地修去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可能,一天两天体现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是的

网友P:
挂上3相电流表吧,看点动和运行时的电流大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en ,油井坏了一个
这东西能修吗、
能修,但建议更换新的,有些磨损是无法修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换了新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P:
.......................

网友Q: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机为什么要包装?散热怎么办?天热又不能散热,电机容易烧。
估计是怕雨淋!

楼主(2013-10-28):
回复 网友Q:
是的。

网友R:
这种情况没好办法加保护,只能是先确保电源没问题,然后把电机适当加大,你用反接制动的话,正反转加延时也要谨慎。

楼主:
回复 网友R:
哦,谢谢指导...

网友S:
烤了三天三夜就没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

网友E:
楼主现在总结一下吧

楼主(2013-12-01):
换了一个大一号的电动机   11KW

加了正反转延时

抱闸调的适当

现在运行正常

网友T:
卷扬机,这个很少坏的,你是不是经常点动

楼主(2014-01-04):
回复 网友T:
就是点动工作的

网友U:
经过几个月的运转,应该正常了吧?

网友V:
看来了,这老板又是个看不起我们电工人员的抠门老板。烧点钱是应该的,不然就不知道不是会接线就能叫做电工的道理,

网友W:
电机烧毁关键要检查电机哦,抱闸(电磁线圈)通电抱闸应该打开,电机运转,失电后(抱闸线圈)抱闸应夹紧并且电机同时失电停止工作,电机烧首先要检查电机三相电压及三相电流是否正常,来判断是电源还是电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