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简述电磁流量计接地和安装要求
  在电磁流量计的安装中,要注意传感器必须单独接地,这就要求接地环要可靠接地,接地电阻要小于10Ω,否则可能造成无指示或者报警。这点在现场安装时要特别注意,不能把接地环和保护垫片搞混。

  电磁流量计分离型原则上接地应在传感器一侧,转换器接地应在同一接地点。如传感器装在有阴极腐蚀保护管道上,除了传感器和接地环一起接地外,还要用较粗铜导线(16mm2)绕过传感器跨接管道两连接法兰上,使阴极保护电流与传感器之间隔离。

  电磁流量计安装位置要求

  在使用环境中应注意避免外部的电磁干扰,特别是避免工频电磁场的干扰。有些现场大功率的电机、大变压器等设备都会对流量计的测量产生干扰,产生错误指示。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使用制造厂随仪表所附(或规定型号)的信号电缆,因为转换器和传感器间距离受制于被测介质电导率和信号电缆型号,即电缆的分布电容、导线截面和屏蔽层数等。通常单层屏蔽电缆用于工业用水或酸碱液,可传送距离100m;而电导率较低液体和传输距离较长时,按规定要用3层屏蔽电缆。

  为了避免干扰信号,信号电缆必须单独穿在接地保护钢管内,不能把信号电缆和电源线安装在同一钢管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