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台达B 75KW,一按运行键就跑OCC,可以复位,但不能运行,只要一按运行键就跳OCC,单独测试驱动板没有什么问题,驱动电压也是平的,PC929也全换过了,现在找不出是什么问题?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功率模块怎样?

网友B:
如果模块没问题的话,你还忽视一个驱动板问题,你单独测驱动时是直接短接929光耦的9脚到0伏还模块的两脚,如果直接短接929光耦的9脚,那么你还要查一下9脚到模块的几个元件,影响中有个二极管,电阻,等几个元件是否有坏。

网友B:
还有霍尔元件的好坏也要检查一下。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有个运放TL074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