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厂有一台九十千瓦 三百八十伏电动机 自耦减压启动  启动时偶尔会引起高压跳闸 我们的高压是六千伏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再次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高压什么跳闸        变压器的开关柜   什么 ?

网友B:
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改长一点试试看。

网友C:
变压器容量小了吧

网友D:
变压器容量多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们的变压器是1600的 不是我们的高压断路器跳闸 而是上一级配电站跳闸 我们用的是五阳矿务局的内部电 是六千伏 这都好几天了 在按动降起柜的启动按钮的瞬间 高压线路会停电 只是偶尔 并不是每次启动都是这样

网友E:
查一查自耦变压器

网友F:
瞬间停电还会自己好吗??
没明白

网友G:
90千瓦电机启动不会引起1600变压器跳闸吧。。。。

网友H:
把上一级的整定在调大点,应该是给定的不合适。实在不好改的话你用软启用限流模式,不行就是变频器。主要是把启动的时候电流渐低点,还有就是你的自偶抽头在80%还是60%了,在80%的话改60%试试。

网友I:
可能配电站的高压断路器不太好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今天这台电机运行了一下午 也没再出现高压线路停电的故障 我的降起柜线路和转换也还是老样子 电机是Y2型的 新电机 就是查不出来为啥启动电机不顶我的进线柜和我的高压断路器 而是让人家配电站跳闸

网友J:
是过流保护定值设小了,看看过流值是多少?原来正常吗,还是电压低了,启动时间有没有变了?

网友K:
应该是你的高压侧反时限电流继电器时间比你的电动机启动时间接近而引起的。

楼主:
谢谢了 我这里是六千付高压直接进的1600变压器 低压进线柜是2500的万能断路器 这台九十千瓦水泵电机的断路器是315 用的降起柜是110的 转换时间我调的是25秒 用的变压器抽头是百分之八十的 造成高压线路停电的原因是 降起柜启动的瞬间 并不是在转换的过程中 并且是偶尔有这个故障 并不是每一次启动都会造成高压停电 摇表摇了点击相间和接地都没问题 降起柜内部线路也正常 转换时间也正常 我实在是找不出原因呀 还请各位高手支招 再次谢过

网友L:
没办法,只好请 王林 大师来矫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