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请教

楼主(2013-08-20):
各位师傅好 我厂有一台九十千瓦电动机 三百八十伏 自耦降压启动 偶尔会在启动的瞬间造成高压跳闸 高压是六千伏矿电 检查降起柜转换也没问题 还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这好办,把电源断掉,把电机的定子出线端子短接片拆掉,用兆欧表测电机三相绕组绝缘电阻和对地绝缘电阻,看看是不是有绝缘击穿或相间短路问题。

楼主:
可是今天下午这台电机运行了一下午 也没出现因为启动而让高压线路上停电呀

网友A:
哦?是启动过程容易跳闸?那要看看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如果启动电流太大了,或时间太长了,上一级开关设置的保护阈值又太小了,就会出现启动跳上级闸的问题。

网友B:
是才换上的还是已经运行了好长时间了?

楼主:
是按动降起柜启动按钮的瞬间 就出现高压停电不是在星三角转换的时候 但还不是每次都这样 只是偶尔   高压线路 归配电站管 是他家跳闸 我检查的电动机和降起柜 没有问题呀 再说了 就算是过流接地 顶了我的保护也不能顶人家高压的呀 是吧

楼主:
四月份以前一直运行了 很正常 前十来天刚开始生产 算是停了三个来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