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最近搞家装,电线选型时拿不定注意,相同截面积的情况下,bvr和bv线缆哪个载流量大?根据导线的趋肤效应,我觉得应该是bvr的软电线略大一点,因为线芯多一些,电流更容易分流,不知道对不对?请有兴趣的朋友赐教。

网友A:
同样求解   不过我个人认觉得BV的载流大点  感觉一体的承载能力强点

网友B:
应该是BV的更大一点吧

网友C:
是BVR,不过装修都用BV线

网友D:
同意4楼的说法,但不同的观点是家装暗敷线路还是BVR好些,只要在接线端子处处理好线头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感觉是软线大一些,听听下面高手的

网友F:
我理解,只要线缆材质相同,截面相同,那载流量是一样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散热的问题。不过家用的,电流都不大,不会超过20A-30A吧?除非有别墅。有大耗电的东西。那也无所谓,电流大了,截面就大,截面大,多股软线就被首选,不是因为载流体,而是因为安装敷设的方便。软线总比硬线方便嘛。

网友G:
家装都用bv 线啊

网友H:
同意七楼的说法。

网友I:
差不了太多
不过我自己装修时我全用的BVR

网友J:
硬线好穿线。

网友K:
应该VBR的大点。不过相差不大。家装一般用VB。主要考虑成本。VBR可比VB贵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