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放大问题

楼主(2013-08-20):
我用S7200输出0-2KHz脉冲,想放大到20A左右,请各位老师帮助一下,使用什么放大元件,固态继电器我已经试不不行,谢谢

网友A:
用功放三极管试试,用开关管。

网友B:
功放三极管

网友C:
最典型的就是IGBT功率管,2kHz没有问题。驱动电路成熟。价格也还可以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用IGBT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