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方案。变频器LED显示要怎么按才能跳回到HZ灯亮

楼主(2013-08-20):
变频器LED显示本来在HZ那边,不知道怎么按的,变成V处灯亮了,要怎么按才能跳回到HZ灯亮。求步骤,,谢谢了。。急等

楼主:
正常HZ灯亮

网友A:
请看说明书。

网友B:
将屏幕调到HZ显示

网友C:
呵呵;看不出品牌;猜测一下,可能是按DATA键上面指示切换的,也可能是PRG键;

网友D: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如果按键不行,是不是改了运行方式了

网友E:
不是shift键就是data键,错不了!

网友F:
运行的时候按 “Shift”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