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修改问题

楼主(2013-08-20):
个位大峡好。我用的是三菱PLC,海泰克屏我在屏里做了一密码画面。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入下一个页面。这个密码只是做在PLC程序里数值比较的。但是我想做一个在画面里随时修改的。输入正确密码才可以进入。请问怎么做?

网友A:
把密码放在D里面

网友B:
相当于用屏内部变量,西门子屏用户管理功能可实现,其他的屏如果有脚本或宏的话应该可以实现,不知道你用的海泰克什么型号的屏有没有此功能,我以前用的pws6600的好像不能实现,但是用PLC实现此功能很简单,为什么非要屏实现……

网友C:
可以把被比较的寄存器做到画面里,不就可以修改了吗

网友D:
呵呵;这个与三菱PLC的密码无关;同时PLC的密码在HITECH屏上是不能修改的;
只需要利用一个PLC寄存器来保存密码,屏上输入对应的数值,与寄存器值相等时进入对应的页面;

网友E:
使用PLC的D存储区,然后PLC里面做比较指令,只要比较相等就进入某画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键是我要用的密码可以是可以修改的,在程序里不知怎么做这个密码修改的程序

网友C:
你这个密码既然是在PLC程序里数值比较的,那么比较就有两个数,比如是D10与D20,假设D10是你设定的,D20是给操作者输入的,你要修改密码把D10的数据改变不就是改了密码吗。

网友F:
在ADP软件的菜单“元件”--“按钮”--“功能键”里选择“密码”或“重新输入密码”,先做个密码输入,配合“子宏”来做,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密码既然是在PLC程序里数值比较的,那么比较就有两个数,比如是D10与D20,假设D10是你设定的,D20是给操作者输入的,你要修改密码把D10的数据改变不就是改了密码吗。
就这样,用D200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