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电压降

楼主(2013-08-20):
三相380V  电机, 运行时运行压降多少》》
照明灯 运行压降多少》》》

网友A:
                    电压由输入及线路确定.

网友B:
负载越大,压降越大;电缆越长,截面越小,压降越大。根据公式U=IR自己去推敲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一般理解运行电压降为,电源到电机接入端的电阻值乘以运行电流为电机运行压降。

网友C:
哦,这样说来,运行压降也算是降容了?

网友D:
与负载、线路的长度、线径有关

楼主:
负载5.5KW  线缆长度100米  16平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