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一台欧瑞F1000-G1100T3D变频器 OC 报警。上电时没有报警,给速度时就OC报警。断开电机后,给速度时也是OC报警。啥原因啊,郁闷?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IC有问题,有的驱动IC有过流报警功能的,你再检查下电流互感器,看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