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这是一款来自意大利的感觉比较高级的工控机。

这是加装了空调器的主机。

超大屏幕的触摸屏。
这款工控机比起公司的其他几款plc、触摸屏来说算是比较高级的了。
但是应该具备以下几项功能会更好:
1,具备断电保持程序和内部数据保持功能;
2,更加的节电功能;
3,触摸屏更加灵敏、快捷、耐用;
4,通信无线化。

网友A:
图片有点模糊,不过楼主期待的几点功能比较好

网友B:
主机还装了空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工控机比起公司的其他几款plc、触摸屏来说算是比较高级的了。
但是应该具备以下几项功能会更好:
1,具备断电保持程序和内部数据保持功能;
2,更加的节电功能;
3,触摸屏更加灵敏、快捷、耐用;
4,通信无线化。

断电保持的话还是直接买UPS来得快。
工业上的触摸屏好像总是比较滞后,应该是为了可靠,不过相信这个会很快有改进,因为现在的电容屏IPS什么的太普及了。
无线通信应该也是可以通过现在的通信形式加装模块实现的。不过要是能像大多数的笔记本一样直接带WIFI应该也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