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小弟最近弄到一个FX0-20MR,就是不知道GX_Works2对它支不支持?
支持哪种触摸屏?
应该用那种编程电缆?
小弟刚接触这玩意,求指导,谢谢大哥哥!

网友A:
1、GX Works2支持FX0系列PLC,但是使用中会有限制,请参考GX Works公共篇技术手册。
2、基本上市面上的触摸屏都会支持。

网友B:
FX0是90年代的产品,功能上与后来替代的FX0S完全相同,只是外观及硬件不同;
软件下有对应的FX0S/FX0选项;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其实只要自己把软件安装后试一下不久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