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2替换GT11

楼主(2013-08-20):
有哪位兄弟知道GT11的程序传到GT12中吗?使用GTWIN怎么转换才能直接连接plc?

网友A:
呵呵;在软件里先GT型号转换下再传输后试一下;

网友B:
你说的是三菱的触摸屏?三菱的触摸屏软件是GT Designer3,用这个打开程序,将触摸屏的型号由GT11改成GT12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三菱的触摸屏?三菱的触摸屏软件是GT Designer3,用这个打开程序,将触摸屏的型号由GT11改成GT12的。


他说的是松下的GT11,GT21触摸屏,GT11现在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