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台达M系列主板上下加减可以显示频率,就是旋扭调频不显示频率,也没输出,叁数也出厂化了,p00参数改成4为旋扭调频,电位器有10V电压,到CpU后有5.5V可调电压,说明电压正常。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求指点

网友A:
看下电位器坏了没有,既然面板增减键都能用,估计是旋钮电位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正常,电压0一10V可调,到CPU后0一5V可调

网友B:
换个LC-M02E先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蕊片吗,板上没见过你说的型号

网友B:
M系列操作面板型号:LC-M02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面板绝对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面板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