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有一台艾默生EV1000-4T0022G的变频器,空载正常,带上电机运行差不多5秒钟,输出电压瞬间下降50V左右,电机发出异常声音,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你这个是新机 还是老设备 用了多久了大概 以前出过这样的问题木?

网友B:
1、确保电机在市电运行正常,电流平衡。

2、变频器带制动电阻吗?如果有就拆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台老机子了,估计有4~5年了,烧过模块之后,换了新的模块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确保是好的,用另外的变频器带过是好的,没有接制动电阻

网友B:
测试过变频器上端【P+  -】电压了吗?这个是整流后的直流电压。
看这个电压有没有降低。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