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请问各位哪些品牌的PLC有I/O分布控制功能(远程I/O模块)?

网友A:
呵呵;大多品牌都有;只是你首先要可以接受对应的价格;

网友B:
如一楼所说,在工程项目比较小的情况下,这么设计很不划算,只有在大项目中它才能发挥其优势(掩盖其采购成本)。

网友C:
三菱CCLINK远程I/O单元或许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
三菱、OMRON、KEYENCE、SAMSUNG等都有对应的产品;

网友D:
使用modbus任一plc可以用这模块做远程控制很便宜

楼主:
是啊,小设备用不划算,今天问了下三菱的40个点的5400一套。

网友E:
现在正在提供体验的欧辰的IDEABOX就有:http://www.gkong.com/try/softlink_ideabox.asp

网友F:
支持的品牌很多,但是价格也是要考虑的,和各位说的一样,价格太高,一般在大系统中才用它

楼主:
已经联系欧辰了

网友G:
如果是大型设备的话。可以考虑一下ASI总线的控制器。电源和信号只要两根线搞定。接线,维修方便。我公司有几台进口的设备就是用这个,只是这种结构的模块价钱有点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