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各位好,我是刚进入现在的公司,设备上的PLC没有使用过,现在数据丢失,怎样设置和重新输入数据?请哪位大侠指点。谢谢了!

楼主:
能否告诉我怎样输入数据的步骤,我这有备份数据。是通过winGPC输入的。

网友A:
有对应的软件、传送电缆、有源程序,另外N700里面电池检查一下,可能已经没有电了,需更换一个;

网友B:
软件 电缆正确了,不难

网友A:
编程线使用下面的TOOLS口;

楼主:
版主好!我看了没有电池,现在是和电脑连接后电脑发现硬件还需要驱动,先没有驱动程序。是不是PLC还需电源?

网友A:
CPU左侧要电源模块的;你PLC都没有电,如何工作??
至少要在底板上安装电源模块及CPU模块,才能进行程序相关的操作;

楼主:
谢谢!那我在设备上试验吧。

网友A:
如果PLC没有接触过的话,还是出钱找人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