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菱变频器老是自己停,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1):
这三菱变频器老是自己停,怎么回事?故障时显示:
铭牌

楼主:
手册里没查到

网友A:
用的年数至少5、6年,看样子环境又比较差;
换个FR-PA02面板先试一下能不能正常显示;
【方案】
使用压缩空气时节省能源和成本|维萨拉(Vaisala)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清楚
【方案】
高速数据通讯和动态运动控制是高效完成热喷涂工艺的保障

网友C:
面板坏了?
【方案】
华北工控EPC-7893M20工业整机,满足智能分拣设备控制需求

网友D:
显示的不完全,换块再说
【方案】
图尔克 模块化过程装置的防爆隔离

网友E:
楼主 用的年限太久了哦注意保养修护
www.hctsj.com|斗式提升机|www.zdscj.com|震动筛|www.52zdsw.com|www.zdsbc.com|旋振筛|www.jmsdj.net|滚筒筛
【方案】
华北工控:基于工控机的数控系统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网友F:
能告诉下显示的是什么?
【方案】
台达PLC串行通讯应用原理

网友G:
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控制
【方案】
面向机载航空电子系统的高可靠TSN网络技术开发

楼主:
面板控制。停机时就显示下图

楼主:
是电镀线用的

网友A:
先PA02面板换个,如果还是这样可能是主板要修了;电渡的有腐蚀性,环境差用7\8年差不多了;

网友H:
我看并非是面板坏而现实不全,是不是cpu三要素有时不满足,或者是晶振不良引起的?

网友I(2014-06-06):
一切均有可能,细查吧。。。。。。。。。。

网友J:
面板应该没问题,查输出电源滤波电容看是否容量变差。

网友I:
板子氧化了吧。拆开看看。不行到我这里换板子试试。

网友K:
电镀厂的,别修了,只能换板。不用说也是满身长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