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盘三相四线电流表+互感器新接法,

楼主(2013-08-21):
大家看看接的对吗

网友A:
你的这种接法虽然能计量,但对不平衡负载计量将产生较大误差,供电部门装表是不允许的。

网友B:
就这样接啊,电流线圈用4线和6线完全一样。

网友C:
如果红线和虚线一起用的话没什么的,可以用的

网友D:
这种方法不好的

网友E:
在三相电流平衡的情况下,完全没问题,还可以更简化,接成Vv接法,都可以!

网友F:
我们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G(2013-09-28):
一直都有这种接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