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安装到第一个就卡住了,电脑没卡死,就是安装程序不动了没反应了,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求教~~

网友A:
据老夫多次安装西门子软件的经验来看,给你几个选择:
1,和他打持久战,他要卡住就让他卡,卡上一两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事,卡完了能不能装上是另一码事;
2,如果1不奏效,把SQL、.NET等装了卸,卸了装,再重复1;
3,如果还不奏效,换安装包,弄一个其他版本的软件,3的优先级可以放到最先,因为工作量最小(排除下载因素);
4,1、2、3均不奏效时,换系统,XP不行换WIN7,WIN7不行换XP,安装版不行换ghost,ghost不行换纯净版。软件说明说支持的操作系统不一定支持,不支持的操作系统一定不支持。

博涂折腾了我好几天,电脑换了好几台,虚拟机都折腾好几次,系统重装好多次我会乱说吗?

网友B:
一般是电脑系统有问题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容易的少

网友C:
安装个这玩意确实是很麻烦的

网友D:
我为了装这个软件就把WIN7-64换成32了,整整装了一天,但总算装好了

网友E:
确实是很麻烦,锻炼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