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想给扶梯加装如下功能:1、防逆转,在飞轮盘上装两个感应器 输入 X1 X2 用来检测扶梯的正确运行方向,比如我们给定的是扶梯上行,X4为上行信号 X5为下行信号,X1 .X2的动作先后顺序应该和X4/X5的给定方向一致,如果检测到不一致者输出Y1 Y2
        2、用金属接近开关检测梯级是否有确实:X3 应该每个梯级从上面运行过去都会动作一次,者X3动作时间应该为一定的,如果动作时间大于设定时间输出 Y1 Y3
        3、检测扶手带运行速度:X6为扶手带检测开关,扶手带运行时带动金属轮子转动,轮子上有一孔,如果设X6的动作时间 大于或者 没有动作 或者一直动作 那么扶手带没有运行  应该梯子扶梯运行 则输出Y1 Y4

             谢谢大虾们,如果能上传程序 不胜感激,或者加我QQ4490642 ,或发邮件 如果程序成熟 可以给酬劳。

网友A:
因为后2个问题非常简单,用用定时器比较就可以了,这里仅对您的第一个问题描述一下。

因为2个传感器不可能同时有信号,因此只要做类似于正反转保护就可以了,如:
LD X1
ANI M0    //电机运转中
ANI M2
SET M1

LD X2
ANI M0
ANI M1
SET M2

至于帖子中的 或发邮件 如果程序成熟 可以给酬劳

我一般都当笑话看看,所以看到这句话,我一般连贴个程序图的欲望都没有了……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这都不会编的话,不知道哪个厂家敢用你,然后再什么给酬劳什么的,呵呵!~
C大的程序就很好了

网友C:
使用2个接近开关好使吗?
1.2个接近开关能安装成信号相差90°吗?
2.如果接近开关装成前后,检测标志用1个,还是N个?
用一个,飞轮岂不转一圈才来一个信号。
楼上程序能用吗?请给个时序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2个接近开关好使吗?
1.2个接近开关能安装成信号相差90°吗?
2.如果接近开关装成前后,检测标志用1个,还是N个?
用一个,飞轮岂不转一圈才来一个信号。
楼上程序能用吗?请给个时序图。

你想复杂了,他只是要确认正转还是反转,是不需要去考虑90度的问题的。

只要考虑不要正反转一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防逆转
看看北京动物园地铁事件,如果有防逆转,就不会出事了。
滚梯先天的缺陷
正传也好,反转也好,调试好的控制就不会再错(要有相序保护器),主要在故障出来后,如何防止逆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后2个问题非常简单,用用定时器比较就可以了,这里仅对您的第一个问题描述一下。

因为2个传感器不可能同时有信号,因此只要做类似于正反转保护就可以了,如:
LD X1
ANI M0    //电机运转中
ANI M2
SET M1

LD X2
ANI M0
ANI M1
SET M2

至于帖子中的 或发邮件 如果程序成熟 可以给酬劳

我一般都当笑话看看,所以看到这句话,我一般连贴个程序图的欲望都没有了……

 两个信号 应该是有个时间是一起亮的,只不过正转和反转先亮的点不一样的,至于报酬让哥哥们笑话了,不过我说的倒是实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哥们给的意见,不过倒不需要那个厂家用我。至于我说的报酬我想没必要骗人吧,人家付出了劳动应该有所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逆转
看看北京动物园地铁事件,如果有防逆转,就不会出事了。
滚梯先天的缺陷
正传也好,反转也好,调试好的控制就不会再错(要有相序保护器),主要在故障出来后,如何防止逆转。

所以要添加,电梯防逆转,机械防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