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问题

楼主(2013-08-21):
请问打雷的时候,电网电压是偏高还是偏低。

网友A:
忽高忽低

网友B:
被雷击了就很高。

网友C:
如果不被雷击,貌似电网电压和打雷没关系!

网友D:
都 有可能的,要不是怎么会失压保护呢

网友E:
貌似各位说的有理,具体应与不同情况有关,不知那位朋友可以作个介绍。

网友F:
不好说,波动。因为雷击时,即便是没被击中,周围的强电磁场,不可能对电网无影响。只能说,不一定。如果能用波形记录仪记录下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