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井如何修

楼主(2013-08-22):
得电后可上升    内有液压油   之前的不升了 ,换的新的,旧的如何修?

网友A:
做过这类抱闸器的架子,液压泵进的是成品,里面是电机带的齿轮液压泵也可能是离心泵。它不分正反转,你看看如果供电还有电机转的音就拆泵,没音的话就拆电机。

网友B:
你自己拆一个就知道了,太简单了。里边就一个叶轮什么都没有修过好多了,告诉你里边有一个键容易掉从新安装就能使用。

网友C:
实践是最好的,大胆动手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有点宽泛了!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跟压力效验台的液压打压原理一样呀,打压用的油有一定的损耗,是不是油少了

网友F:
最好找到图纸先看一下。没有也可以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实践是最好的,大胆动手
自己拆一边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实践是最好的,大胆动手
自己拆一边就知道了
这句话是真理呀!凡事要敢于亲自动手,其实可能故障很简单!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多发些石材厂设备的照片呀!对这方面我很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以后会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I:
见螺丝就拆

网友J:
学名:电力液压推杆制动器。没有什么复杂的,简单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 网友J:

网友K:
那抱闸里面就是个液压油还有个小电机 你拆开后看看吧 不过这样的制动器在冬天的时候液压油很容易被冻上导致不能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