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流量计是用于测量液体或气体的线性、非线性、质量或体积流量的仪器。良好的流量计选择的基础是对特定应用要求的清晰理解。因此,要花时间全面评估工艺流体及整体安装的性质。选择流量计时,应考虑特定厂区人员的熟悉程度、他们校准和维修的经验、备件的供货能力和平均失效间隔时间等无形因素。建议在采取这些步骤后再进行安装成本的计算。最常见的流量测量失误之一就是颠倒了这些步骤的顺序:不去选择能正常工作的传感器,而是试图找理由使用更便宜的产品。那些低廉的采购可能会成为最昂贵的设施

    容易出现的问题:

    一、转子流量计测量误差大:

    1.气体介质由于受到温度压力影响较大,建议采用温压补偿的方式来获得真实的流量。

    2.由于长期使用及管道震动等多因素引起浮子流量计传感磁钢、指针、配重、旋转磁钢等活动部件松动,造成误差较大。解决方法:可先用手推指针的方式来验证。首先将指针按在RP位置,看输出是否为4mA,流量显示是否为0%,再依次按照刻度进行验证。若发现不符,可对部件进行位置调整。一般要求专业人员调整,否则会造成位置丢失,需返回厂家进行校正。

    3.安装不符合要求:对于垂直安装转子流量计要保持垂直,倾角不大于20度;对于水平安装转子流量计要保持水平,倾角不大于20度;转子流量计周围100mm空间不得有铁磁性物体。安装位置要远离阀门变径口、泵出口、工艺管线转弯口等。要保持前5D后250mm直管段的要求。

    4.液体介质的密度变化较大也是引起误差较大的一个原因。由于仪表在标定前,都将介质按用户给出的密度进行换算,换算成标校状态下水的流量进行标定,因此如果介质密度变化较大,会对测量造成很大误差。解决方法可将变化以后的介质密度带入公式,换算成误差修正系数,然后再将流量计测出的流量乘以系数换成真实的流量。

    二、转子流量计指针抖动:

    1.剧烈指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转子流量计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转子流量计过量程。2.轻微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3.中度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转子流量计气阻尼。

    三、转子流量计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

    主要原因是转子流量计的转子卡死。一般由于转子流量计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使得转子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造成止动器变形而将转子卡死。但也不排除由于转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造成转子卡死。处理时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如不同心可进行校正,然后将转子装好,手推转子,感觉转子上下通畅无阻卡即可,另外,在转子流量计安装时一定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能倾斜,否则也容易引起卡表并给测量带来误差。

网友A:
低廉的采购可能会成为最昂贵的设施,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2013-11-29):
转子流量计使用注意事项,学习了!

网友C:
现在新的玻璃转子流量计的玻璃管采用带筋管,取代了以前那种导杆式流量计,玻璃管壁的凸筋配合锥形管可以保持浮子的稳定性,可以避免浮子卡住和晃动的问题;对于不稳定的工况环境,可以加装稳流阀(恒流器/吹扫装置),也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D:
转子流量计最大的缺陷就是前方过滤器的设置,过滤器的设置本来是为了保护仪表使用中免遭介质杂质的侵袭造成转子卡损引起的漏量甚至卡主现象,但过滤器使用中普遍的现象是轻维护,造成过滤器脏污异常,不但对过滤效果造成折扣,而且产生了很大的介质压损,对于转子的转动和节能引起了很大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