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光电开关?怎么用?

楼主(2013-08-22):
这个光电开关起一个纠偏的作用。我上网怎么查不到?这是什么牌子的?怎么用?

网友A:
很像是颜色识别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像是颜色识别传感器。
NT6-03022是型号

网友C:
楼主钢铁行业的,不错!
我早些时间接触的还是自己用光敏电阻做的纠偏机,现在进步真快呀!

网友D:
色标传感器;Sick有同型号的,与这个一样,可能是代工的;

网友E:
用来识别颜色的吗?

网友A:
那个图已经告诉你怎么使用了。是区别黑白颜色的,叫色标传感器也对。用它可以定位。嘻嘻

网友D:
找SICK的资料,与这个同一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已经告诉你怎么使用了。是区别黑白颜色的,叫色标传感器也对。用它可以定位。嘻嘻
长见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已经告诉你怎么使用了。是区别黑白颜色的,叫色标传感器也对。用它可以定位。嘻嘻
长见识了

网友H:
色标传感器,不是光电的。有很多种颜色的。

网友I:
还是要好好学习英文呀!

网友A:
哈哈,主要是我用过,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它。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是要好好学习英文呀!
的确如此!

网友K:
知识有限  看不是很懂 哈哈

网友L:
色标传感器

网友M:
这个还真没用过,长见识了

网友D:
资料找SICK的;

网友N:
这个传感器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网友O:
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上网搜说明书搜不到。

网友N:
回复 网友A:
这种传感器在哪里买的,大约多少钱?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A:
引用 网友N:
这种传感器在哪里买的,大约多少钱?
这种传感器,日本的品牌比较多,哪都有卖,可以百娘,关键词:颜色识别、色标传感器等,价格几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网友P:
学习了,不仅没见过,说实话第一次听说可以区分颜色的传感器,除了黑白  还有其他很多颜色?

网友Q:
韩国凯昆的品牌

网友D:
SICK对应的型号价格接近二千;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这种传感器在哪里买的,大约多少钱?
这种传感器,日本的品牌比较多,哪都有卖,可以百娘,关键词:颜色识别、色标传感器等,价格几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哪里有几百元的我想买一个测试一下。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网友R:
以前用过基恩士的色标传感器,除了黑白,其他颜色也可以鉴别,灵敏度可以调节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资料找SICK的;
怎么接收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哪里有几百元的我想买一个测试一下。
度娘,自己找。

网友A:
回复 网友S:
黑白或明暗两种对比度大的颜色,调试他的距离和灵敏度,有指示灯为记。

网友T:
回复 网友H:
很明显 这个和NT6的光电色标 电眼是一样的图标 分为 白工作和黑工作 其输出为数字量的 高低电平输出
注意 :多条接线 要分清楚 电源 2条 高电平 输出一条 低电平输出一条 公共端一条 也有公共端和0v共用的 详细见 其输出电路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