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今天早上客户给我电话,说是公司老化流水线的plc和屏不好用了,让我过去看看,于是拿着笔记本 编程线赶紧过去,过去看到的是q00cpu一个qx40好像3个,剩下6个都是qy10 没有模拟量都是开关量控制老化线运转的。看到plcrun灯不亮,err灯闪烁,于是打开软件,联机 plc读取,读取成功6000多步的程序,然后点击诊断,点击 plc诊断,于是乎出现了plc err灯亮的可能原因,下面付截图,然后又点击工具-程序检查,发现1713步错误,1721有问题都是在3行程序内,程序读出来之后就变成黄色的了,就是1713步-1752之间的3行,还有很多双线圈故障,不管双线圈,把黄色的给解决了,于是点击第二行rst l1003 从新写入 rst l1003 之后1713-1752之间变成灰色,此时点击f4即编译,黄色没有了变成正常的了。这个时候点击在线-plc写入,然后只吧main程序写入就ok了,红灯灭了,run灯亮了,机器正常工作了,这个是我第一次操作q系列的cpu,怕忘记了记录下来,也给以后有可能遇到的朋友们提供个思路。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啊 为什么从新写入 rst l1003 之后就好了呢  是把这条指令重新写一遍?

楼主:
是的,写一样的东西,你不从新写一下,他不会变成灰色的呢。只要一变灰,然后从新编译就ok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以后不是还会出现这个故障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以后不是还会出现这个故障麽。。。
这个就很难讲了

网友D:
这算不算是还会出现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