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显示屏黑屏,

楼主(2013-08-22):
施耐得显示屏黑屏,但仔细看的话还显示字,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源插头的事呢,之前拆开过一次没发现问题装上以后就好了现在没过几天有犯病了,请求帮助

网友A:
可能背光灯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接线松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背景灯线松了

网友C:
应该是线的问题 施耐德的触摸屏如果是背光坏的话指示灯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