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测试转台

楼主(2013-08-22):
三维运动感知——双轴转台TT-3DM-2E-10 用于微型姿态测量系统或传感器的测试与试验,机械台体采用UO 形铝合金框架结构,由内环横滚轴框架和外环俯仰轴框架组成相互垂直的两维旋转坐标系,测控电箱串行接口连接上位计算机实现测量控制。具有操作使用方便;便于搬动和携带;旋转角位置动态跟踪测量与控制;串行输出实时角位置数据 ;串行输入控制指令;位置、速率、摇摆功能的优点。可以作为实验室设备,价格低廉,并且实用。

网友A:
为什么叫“惯性测试”呢?为什么不叫"姿态"测量?一般是测试什么东西的?举个例子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转台用于微型姿态测量系统或传感器的测试的

网友A:
举个例子,以一个什么物体的微型姿态测试,测试什么数据?或者传感器的测试,怎么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讲一个航姿模块固定在转台上,然后转台转动,航姿模块就会有数据输出,主要是加速度和角度等数据。

网友B:
什么是航姿模块,有点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讲一个航姿模块固定在转台上,然后转台转动,航姿模块就会有数据输出,主要是加速度和角度等数据。
噢,是这样呀。那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比如说,通过这个实验,能推测出真是物体的状态?反应?也就是说能预测出实际航空器在飞行中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