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拆掉模块同,想检修驱动,但是拆下模块后,跳FL,不知道怎么屏蔽?有人知道吗?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上传图,谁帮我看看怎么连接,现在已经不报警了,就是没有驱动电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上图再说,驱动电路不是问题。

网友A:
图片不是很清楚,猜吧。上三臂是929驱动的吧,下三臂应该是923,LM339是保护检测用的。从模块驱动端开始找六个保护二极管,找到后对该路的LM339负极短接,试验驱动问题还是模块问题,如果不报警了,确定是模块故障,换模块再说。如果还报的话就是驱动也存在问题,进一步查上三臂的OC输出,和下三臂光耦输出,轮着断开,查实哪一部分报警。针对该部分逐个检查。

建议不要拆模块,带着测更快,只要断开P端就可以。

这机子少不了要画图,有心理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