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2013-08-22):
请教各位师傅,PLC输出一般接中间继电器,电磁阀,和指示灯之类的东西,那么通常这些输出都要加一个保险丝吗,我看有些设计电路上有的输出加的,有的没加,请问这个有什么规范没有

网友A:
加熔断器可以进行短路保护,这样更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所有的输出都接熔断器吗

网友B:
不好,熔断器断了反而麻烦或产生危险。只要把输出电流适配输出的接口,就是安全的。一般的PLC输出最好是弱电触发强电形式,比如说,驱动光耦的输入;驱动SSR(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最好不要直接驱动电流比较大的电感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像一般的直流中继线圈电流基本上是mA级别的啊 电流也不大啊

网友C:
呵呵;接中间继电器、指示灯类不必要加;
电磁阀最好加是间继电器再带,直接带的话可以公共端加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像一般的直流中继线圈电流基本上是mA级别的啊 电流也不大啊
mA级别的当然可以直接带了!只要别100mA以上,就行。

网友D:
一般如果负载比较多就加一个吧,保护PLC的输出。

网友E: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类型,负载电流不超过1.5(2A),可以在回路中串联2A保险后直接带。晶体管输出类型的负载电流不超过0.5A可以串保险(0.5A)直接带。超过PLC额定输出电流的应加继电器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网上说 也是最好在公共端加一个

网友F:
回复 楼主:
驱动的负载功率很小可以不加,一般加上效果会更好!

网友G:
电磁阀必须加,其他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为何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因为电磁阀、电机等不是纯电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