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驱动电路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性能。调速电机驱动电路的设计中主要考虑功能和性能等方面的因素,例如电机是单向还是双向转动、需不需要调速等等。对于单向的电机驱动,只要用一个大功率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或继电器直接带动电机即可,当电机需要双向转动时,可以使用由4个功率元件组成的H桥电路或者使用一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如果不需要调速,只要使用继电器即可:但如果需要调速,可以使用三极管,场效应管等开关元件实现PWM(脉冲宽度调制)调速。
   我某平台的驱动电路为双极性驱动方式,利用H桥驱动电路和PWM控制实现对直流电动机正反两个方向的调速控制和伺服控制。由于H桥驱动电路和PWM调速的电机驱动电路存在共态导通、反向制动电流过大等一些问题,在实际工作和实验中,会遇到驱动电路失效问题。下面,就几种经常出现的失效现象对驱动电路作以失效性分析。
   调速电机驱动电路
   1、功率驱动电路部分
   控制信号经过比较器产生方波,经过如图1所示电路输出(H1~H4)到功率模块。通过计算机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为功率模块供电,功率模块输出控制信号到机构。
   2、功率模块部分
   该设备功率模块采用东芝某型号功率模块,模块内部电路构成是典型的“H桥驱动电路”。电路得名于“H桥驱动电路”是因为它的形状酷似字母H。4个三极管组成H的4条垂直腿,而电机就是H中的横杠。
   H桥式电机驱动电路包括4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机。要使电机运转,必须导通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根据不同三极管对的导通情况,电流可能会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控制电机的转向。要使电机运转,必须使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导通。

网友A:
根据不同三极管对的导通情况,电流可能会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控制电机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