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3-08-22):
我最近修了好几台欧瑞的小功率变频器   拿回来基本上都是电容鼓顶  而且都是+5V的电容 耐压16V的  我把所有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可是用了没几天又都坏了   现象是启动报LL  主板坏   因为我换的电容耐压是50V的 我怀疑是电源还有问题造成的   但我测试电源驱动板上+5V  +15V  —15V  +24V都是好的  不知是何原因造成的     这批变频器用了都有5年了  有经验的各位请指点迷津

网友A:
你是不接主板测量的5伏电压吧?

网友B:
最近修过两台不同型号变频器,电容鼓顶,换电容的同时更换掉整流二极管,暂时没有异常。

一个变频器鼓了7个电容,坏的地方是驱动中的一路316J。一个鼓了5个,开关电源不工作,换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没接主板测得+5V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没接主板  测得+5V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连上主板测五伏电压看多少?

网友C:
开关电源不工作,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