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请教触点为220伏32安培的继电器要是接110伏的电压能承受多少安培的电流?

网友A:
32安培,电压是耐压等级!
常识,多看书!

网友B:
32A,这是触点本身决定的,它只能承受32A等级和220V等级,高了就有可能熔点……

网友C:
??
我知道DC110V,7A的继电器,可以用在DC220V,3.5A(有内部资料),楼主的要求不清楚。

网友D:
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网友E:
呵呵;DC时与AC额定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F:
电流都一样,也是32A啊

网友G:
触点通过电流5A以上应该叫接触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这个真不知道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触点通过电流5A以上应该叫接触器。
现在我也搞不明白这个的区别,反正楼主问的是32A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触点通过电流5A以上应该叫接触器。
是吗?10A的继电器大把抓。

网友J:
你说的220V是指继电器线圈电压还是?如果是线圈电压的话,你接到110上用不了呀。

网友J:
你说的220V是指继电器线圈电压还是?如果是线圈电压的话,你接到110上用不了呀。一般继电器触电容量都很小,最大常见的是5A。你说的32A是不是接触器之类的?

网友J:
如果是AC110的,我觉得是一样的32A。但要是DC110V的,只能用直流接触器啦

网友K:
不知产品样本或随机说明书上,有不有说明。

网友L:
电压低些,电流应该允许大些。
要保守点,就安全点

网友M:
这个应该也是32A吧

网友N:
固态继电器很好,电压电流都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