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在修一台森兰SB40 3.7KW变频器,把模块拆下来后,报警ole故障,短接thr与cm后,报警解除,但量静态与动态驱动时都没有电压,看过你的一文章,说的也是这种情况,但不理解,望老师,给我画个示意图,谢谢了

我是这连接的线,但还是不行

网友A:
哈哈。不好意思,我也画不来示意图,当时未画下电路图。时间久了,具体什么电路也想不起来了。
驱动电源的供电可能是个受控电源,正常启动条件下才有输出。如果想办法使驱动电源工作,能更好的检测。我手头无此机型,你自己想法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以前写的贴子,是这么说的,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怎么连线

真是机智,机智,急中生智!循着这个思路,(因是电路板单独上电,已经断开了驱动电路上的p+和n-引入的550v直流回路的电压.其实驱动电路引入此两个端子的目的,一是形成u,v,w下三臂igbt管子的触发回路,一是借此侦测六只i gbt管子在导通的管压降,异常时保护电路动作,以保护模块的安全)

将触发端子的上三路与u,v,w直通的三个端子连起来,接n-点.即人为短接了下三臂的管子.同时将对应的三路光耦(报fl故障的)的短接解除.上电,启动运行后,果然不再报fl故障.测模块下三臂触发端子,有正脉冲电压输出了.直流档为4v,交流档为15v,正常!又照此办理,将触发端子的上三路与u,v,w直通的三个端子连起来,接p+点.即人为短接了上三臂的管子.上电,启动运行后,测模块上三臂触发端子,也有正常的脉冲电压输出了.说明整个驱动电路与操作控制是正常的,可以换新模块修复了

网友B:
 上桥的E和下桥的E通吗?不通联通,直流电N和E通吗?不通联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桥的E和下桥的E通吗?不通联通,直流电N和E通吗?不通联通。
我修过的电路和你修的这个板子,貌似不一样啊。具体的原电路,回忆不起来了,哈哈。